[PSOC™] 基于CY8CKIT-044的LIN的测试环境搭建

楼主(2025-09-04):
基于CY8CKIT-044LIN的测试环境搭建
一、LIN协议概述
LIN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是一种低成本串行通信协议,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如车窗升降器、雨刷控制)及工业控制领域。其核心特点包括:

  • 低成本:适用于对可靠性要求较低的场景,作为     CAN 总线的补充。
  • 主从架构:单主多从通信,主节点负责调度,从节点响应指令。
  • 物理层特性:单线总线(LIN     Bus),逻辑电平通过收发器转换为差分信号。
二、硬件环境搭建
1:所需设备

设备名称

型号/描述
功能说明
主控板
CY8CKIT-044(PSoC4200M
集成 PSoC4 MCU,需外接 LIN 收发器实现总线通信。
LIN Shield
CY8CKIT-026
提供 LIN 收发器接口,支持协议转换与信号驱动。
总线分析仪
Toomoss LIN Analyzer
监控 LIN 总线通信,解析数据帧(PID、数据负载等)。
2.硬件连接
硬件的连接如下图:
1Lin环境搭建的硬件图
PSoC4200M引脚分配如图2所示:

  • TX/RX:连接 LIN 收发器的对应接口。
  • NSLPLIN 总线唤醒信号(低电平有效)。
  • LIN/BAT/GND:连接总线分析仪的电源与地。
2PSoC4200MLIN 引脚分配
3.固件配置

  • 示例工程:使用 PSoC Creator P4_SCB_LIN_Slave_Example 工程。
  • 编译烧录:通过 USB 连接开发板,选择正确引脚配置后烧录固件。
三、软件配置与测试流程
1. 上位机工具配置(图莫斯软件)

  • 通道选择:启动时选择     LIN1 通道,确保与硬件连接一致。
  • 数据发送

    • 普通发送模式:手动输入数据帧。

    • 列表发送模式:预设多帧指令,按顺序发送以触发从机响应。
3 “图莫斯”上位机软件
2. 数据交互验证

  • 发送验证

    • 数据发送界面输入目标 ID(如 0xC1),观察 LIN 总线分析仪是否捕获到对应帧。

    • 成功发送后,LIN上位机会显示确认信息。
  • 接收验证

    • 从机响应后,上位机软件的数据显示界面会显示接收到的数据(参考图4)。

图4:UART打印SignalIn数据
3. 诊断帧测试
主从交互时序
主机发送MRF0x3C
从机响应SRF0x7D:通过“列表发送模式”确保时序合规。
5:测试诊断帧
四、帧 ID 映射
在工程中配置帧的时候,选择的ID0x010x00,但是实际测试的时候是0x800xC1。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时候,在帧设置ID的时候只是对应代码中数组中的第几个数据。
这个工程中 LINS_parityTable[] 定义了 ID 与校验位的映射关系。
6LINID mapping
五、参考文档

网友A:
LIN是一种低成本串行通信协议,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如车窗升降器、雨刷控制)及工业控制领域

网友B:
LIN(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是一种低成本串行通信协议

网友C:
LIN(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是一种低成本串行通信协议,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如车窗升降器、雨刷控制)及工业控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