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详细解释一下串口通信协议中的起始位
详细解释一下串口通信协议中的起始位

楼主(2025-09-04):
还没了解过,还有起始位呢?

楼主:
每次通信开始时,发送方发送一个逻辑“0”信号(VOL),表示传输字符的开始。由于总线空闲时为高电平,因此在开始通信时先发送一个与空闲状态明显不同的信号,即VOL。

楼主:
总线默认是高电平为空闲,拉低就表示进入通信状态了,开始了。

楼主:
这个低电平持续多久呢,由双方约定的波特率确定。

网友A:
起始位是串口异步通信帧的首位,用于同步。空闲时总线为高电平,发送数据前先输出低电平作为起始位,触发接收方检测到高到低跳变,使其同步开始采样后续数据位,确保收发双方时序一致,是异步通信建立同步的关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