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串口通信协议的起始位和停止位为什么要设置成不同的电平?
串口通信协议的起始位和停止位为什么要设置成不同的电平?

楼主(2025-09-15):
串口通信中起始位设为低电平、停止位设为高电平,是为实现可靠帧同步。空闲时总线为高电平,低电平的起始位能打破空闲状态,让接收方快速检测到新数据帧开始;高电平的停止位则标志帧结束,还能让总线回归空闲状态,避免与下一帧起始位混淆,同时给接收方处理数据的时间,确保通信准确。

网友A:
串口通信中,起始位用低电平,停止位用高电平,二者电平不同是为了准确界定帧边界。空闲时总线为高电平,起始位的低电平突变触发接收端同步,停止位的高电平则标记一帧结束,同时让总线回归空闲状态,为下一帧做好电平准备,避免连续数据传输时帧与帧混淆,保证数据帧的清晰分隔与正确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