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低功耗MCU选择

楼主(2025-09-04):
有没有1小时唤醒一次,平均功耗电流小于1uA的型号推荐啊

网友A:
Microchip的PIC系列也有一些低功耗型号

网友B:
如果预算允许,你还可以看看Infineon的XMC系列

网友C:
TI的MSP430系列在低功耗方面也很有竞争力,你可以查看一下它们的数据手册

网友D:
你可以考虑ST的STM32L系列,它们在低功耗模式下表现不错

网友E:
可以考虑ST的STM32L系列,它们在低功耗模式下表现不错,有些型号可以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