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mbeddedAI模型转换报错

楼主(2025-09-04):
使用tensorflow官方样例mnist_lstm生成模型,导入GD32EmbeddedAI,转换时报错“#call shell failed. Error Code is:1”可能是哪些原因?

网友A:
冒昧的问一下GD32已经出AI方面的芯片了吗?前几天我还上他们官网看看好像没有啊???

网友A:
请问是哪个官方,目前好像没有GD32没有出过带有NPU的芯片吧

网友A:
我猜测你肯定是在github上面有人开源的纯软件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昧的问一下GD32已经出AI方面的芯片了吗?前几天我还上他们官网看看好像没有啊??? ...

没有出AI芯片。出了一个叫GD32 Embedded AI的软件,用来部署模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你肯定是在github上面有人开源的纯软件方案。

是的。我用的是tensorflow官方的样例,但是参照tensorflow官网的教程,把他们样例里的tf模型转成tfl模型失败了。因为我用的是GD32F450开发板,就尝试用GD32官方捣鼓的工具转换。GD32 Embedded AI介绍里说是有模型分析和模型转换为tflite格式的功能,不过也没有成功。我后面是尝试转换只有卷积结构的模型,倒是成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用的是tensorflow官方的样例,但是参照tensorflow官网的教程,把他们样例里的tf模型转成tfl模型 ...

我只能说这个意义不大,因为推荐的GD32芯片里面都没有NUP ,还不如研究一下模型怎么训练,我推荐你使用rk系列或者全志的。最不济用新塘或者ST的

网友B:
模型格式不兼容?

网友C:
模型输入输出节点名称不正确?

网友D:
依赖项缺失或版本不匹配

网友E:
可能模型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