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STM32U5移植USB Host库时,MSC设备识别成功但读取失败的问题

楼主(2025-09-26):
在STM32U5移植USB Host库时,MSC设备识别成功但读取失败!

网友A:
我之前在 U5 上遇到过,识别正常但读写失败,多半是 Bulk 传输没走通,建议先开调试日志看下 URB 的状态。

网友B:
要注意 MSC Class 的 BOT 协议,很多时候是 CBW/CSW 处理没对齐,导致主机端超时。

网友C:
检查下 USB Host 的缓存区对齐问题,U5 上带 cache,有可能因为 buffer 没有放在 DTCM 或者没有加 SCB_CleanInvalidate 的操作。

网友D:
你用的是 CubeU5 自带的 USB Host 库吗?有些版本 MSC 的示例代码里默认只测了读容量,没有真正做读扇区。

网友E:
建议先用 USB 分析仪抓一下,看看 SCSI READ10 命令发出后设备怎么回应的。

网友F:
我记得有个坑是 MSC 的 block size 和 FatFS 配置不一致,会直接导致读失败。

网友G:
DMA 模式下最好把 buffer 用 __ALIGN_BEGIN 和 __ALIGN_END 修饰,保证 32 字节对齐。

网友H:
如果只是读失败,写还没试过,可以先尝试发 SCSI Inquiry 和 Test Unit Ready,确认设备状态。

网友I:
在调试的时候可以先关掉 cache,看问题是不是 cache 带来的。

网友J:
也可以对比下同样的 USB U 盘在 F4 或 H7 上能不能正常跑,缩小是不是移植适配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