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HID设备在STM32上成功枚举但无输入响应

楼主(2025-09-23):
HID设备在STM32上成功枚举但无输入响应!

网友A:
参考官方的实例试试。

网友B:
报告描述符配置错误?

网友C:
端点配置不匹配?

网友B:
在STM32上,需要实现中断处理函数来响应USB事件,包括数据接收和发送。如果中断处理函数未正确实现或未正确配置,可能导致设备无法响应主机请求。

网友D:
时钟配置不正确吧。。

网友E: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吧。

网友F:
检查USB数据线是否连接正确,以及电源线和地线是否连接良好。

网友G:
硬件连接问题可能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H:
检查端点配置的大小和方向是否与报告长度和传输需求匹配。

网友I:
检查USB模块的时钟源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