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拖3光耦问题

楼主(2025-09-04):
以前是1路7407输出对1路光欧。现在想1路7407输出对3路光欧. 电流是够的,1路5mA,三个If=15mA。7407 max sink current is 40mA。图2电路能工作吗?

xch
也可以将三个LED 串联。 反正是一起开关。

楼主:
PWM频率是1k,非常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PWM频率是1k,非常低。

应该可以

网友B:
VCC_120 是不是电压超标了?

不会的,他用的是74LS07。

网友C:
只是给出输出控制电压?应该可行吧。

网友D:
应该没啥问题,算下来总的才15mA,况且还是PWM控制,一个周期内电流最大都才15mA,小于资料的40mA灌电流,还有就是频率看资料应该小于100K,建议小于50K,频率高了,光耦输出端由于延迟容易出现波形畸形的情况。

网友E:
如果VCC120是12V的话,把三个光耦串联起来更方便。

如果是5V则不建议串联,每个光耦正向压降1.5V左右,三个就是4.5V,加上7407饱和压降0.3V,留给限流电阻的电压只有0.2V,那么光耦的电流很难控制,容易失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VCC120是12V的话,把三个光耦串联起来更方便。

如果是5V则不建议串联,每个光耦正向压降1.5V左右,三 ...

红外LED仅1.25V .

网友F:
光耦控制端加RC加速,会好一点

网友G:
转牛角尖了,前边74芯片输入合在一起,输出3路,不用具体研究后边的驱动问题

网友H:
用的是比较器还是施密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红外LED仅1.25V .

设计电路要料敌从宽,datasheet上面写的1.4V(max)你就要按1.4V来设计,如果按1.25V(typ)来设计,那么样机大概率是好用的,但是量产以后,温度变化,元件批次变化,你就等着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