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什么是 MVIO?

楼主(2025-09-04):
MVIO 端口是特殊且功能齐全的数字* I/O 端口,在与 MCU 其余部分不同的电压域上运行。这使得MVIO能够在MCU中执行集成的电平转换,从而减少所需的物料清单(BOM)和设计区域。MVIO 端口与 MCU 集成,支持基于硬件的脉宽调制 (PWM)、SPI、I2C 和其他功能。

多电压 I/O (MVIO) 允许微控制器 (MCU) 以与 MCU 本身不同的工作电压与数字输入或输出连接。换句话说,它是内置于 I/O 端口中的电平转换器。MVIO 设计为独立于核心电源运行。但是,如果核心电源或MVIO电源断电,则MVIO引脚为三态。

楼主:
我看一直有人说这个,我就纳闷了,啥东西啊,赶紧搜一下,分享过来。

楼主:
MVIO作条件
MVIO 的推荐工作电压为 1.8V 至 5.5V。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提供一个特殊的 MVIO 端口,以增强的性能运行。MVIO 可以在比 MCU 其他部分更高或更低的电压水平下运行,并且不需要电源排序。

电源故障保护
如果内核或MVIO电源低于所需的最小阈值,则MVIO引脚为三态。当电源超过最低启动电平时,引脚将重置为 MCU 的 I/O 配置(MVIO 电源故障)或上电复位 (PoR) 默认值(内核电源故障)。

检测电源故障
MCU中的状态位指示MVIO电源是否高于工作点。如果未设置位,则 MVIO 端口处于三态。每当 MVIO 端口改变状态时,此位还可以生成中断。MVIO 电源也可以使用内置 10 倍分频器与模数转换器 (ADC) 进行内部测量。

楼主:
也就是可以匹配不同的电压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