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电源] MCP16701开发板安装好I2CMonitor不认识开发板

楼主(2025-09-04):
按照教程安装好I2CMonitor后,接上USB接口,使用Settings后选择EV23P28A,保存后还是显示MCP22X-1,连接不上开发板。

最后还是显示MCP22X-1

在设备管理器中,只看到串口设备:

请问要如何安装才能识别到开发板。

网友A:
MCP16701 开发板安装好 I2CMonitor 后无法被识别,可能是硬件连接有误,如 I2C 总线的 SDA、SCL 线松动或短路,或者开发板未正常供电。也可能是 I2C 地址配置错误,导致 I2CMonitor 无法找到对应设备。此外,驱动程序未正确安装、I2CMonitor 软件版本与开发板不兼容,或者开发板的 I2C 接口出现故障,都可能引发该问题。

网友B(2025-10-17):
MCP16701 开发板连接 I2CMonitor 不识别,可先检查接线是否正确(确保 SDA、SCL 线及电源、地连接无误);确认 I2C 地址是否匹配(参考手册核对默认地址);排查电源电压是否符合要求;尝试更换 USB 线或接口,重启软件与开发板;若仍不行,检查驱动是否安装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P16701 开发板连接 I2CMonitor 不识别,可先检查接线是否正确(确保 SDA、SCL 线及电源、地连接无误); ...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呢,是不是可以申请换一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