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如何访问结构体中的数组?

楼主(2025-09-04):
我不明白为什么STM32CubeIDE会报这个语法错误。
typedef struct{
uint8_t data[10];
uint8_t time[10];
uint8_t description[10];
} FileString;

FileString Datalogger_FileString;

Datalogger_FileString.data[0]=0; //ERROR: expected '=', ',', ';', 'asm' or '__attribute__' before '.' token

应该怎么做才能访问结构体中的数组?

网友A:
推荐在函数内部赋值。

网友B:
如果赋值是固定的初始值,可以在定义时直接初始化。

网友C:
用 memset 初始化,在运行时动态清零结构体。

网友D:
全局作用域只能包含 声明 和 定义,不能包含可执行代码如赋值、函数调用。

网友E:
你的赋值语句放在了函数外?

把代码放到函数里面赋值。
  1. void some_function(void)
  2. {
  3.     Datalogger_FileString.data[0] = 0;
  4. }

或者这么写:
FileString Datalogger_FileString = {
    .data = {0},
    .time = {0},
    .description = {0}
};

网友F:
编译器在解析全局作用域时,期望看到的是变量、函数、结构体的声明,而不是逻辑操作。

网友G:
不要在全局作用域直接写 Datalogger_FileString.data[0]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