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 系列 NFC 无线充电与 Qi 充电在频率、线圈类型及通信速率上的核心差异是啥?

楼主(2025-09-07):
ST25 系列 NFC 无线充电与 Qi 充电在频率、线圈类型及通信速率上的核心差异对比,有大佬知道么?来聊聊啊

网友A:
NFC 无线充电主要在 13.56 MHz 频段工作,而 Qi 充电通常在 100~205 kHz 左右,频率差异很明显。

网友B:
NFC 线圈一般比较小,耦合距离短(几厘米内),而 Qi 充电线圈大,功率传输距离可以达到几厘米到十几厘米。

网友C:
通信速率上,NFC 使用 ISO/IEC 14443 或 ST25 系列自有协议,通信速度在 106~424 kbps,偏高但短距离;Qi 使用基于调制的低速通信(几十 kbps),只负责功率控制。

网友D:
NFC 线圈通常是多匝小型 PCB 环,偏向数据交换;Qi 线圈匝数少但厚,偏向大电流传输。

网友E:
Qi 有专门的功率控制协议,需要在充电器和设备间持续握手,NFC 更注重瞬时信息交互。

网友F:
如果用 ST25 做无线充电,它本质是 NFC 射频耦合,功率低,主要适合补充电或感应小电流。

网友G:
NFC 通信和充电是叠加的,数据和能量可以共用线圈,而 Qi 通信通常独立调制,线圈只负责能量。

网友H:
NFC 充电在消费电子里常用于支付或小功率充电,Qi 则适合手机、耳机等大功率场景。

网友I:
总结一句:NFC 高频短距离小功率且数据通信快,Qi 低频中距离大功率且通信慢,线圈和协议设计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