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DV04KC 动态标签在 NFC 无线充电接收端的数据传输与供电协同是如何做到的?

楼主(2025-09-07):
ST25DV04KC 动态标签在NFC 无线充电接收端的数据传输与供电协同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A:
ST25DV04KC 动态标签通过 NFC 射频场同时实现供电与数据传输。射频场为标签供电,整流后提供工作电压;数据传输采用负载调制,标签通过改变天线负载反射信号,与读卡器通信。供电与通信共享同一射频通道,硬件电路协调二者时序,确保协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