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54L 的 WLCSP 封装对可穿戴设备是不是会很友好啊?

楼主(2025-09-09):
ST54L 的 WLCSP 封装对可穿戴设备是不是会很友好啊?

网友A:
WLCSP封装确实很适合可穿戴设备,板子可以做得更小更薄。

网友B:
这种封装热阻低,散热好,对长时间佩戴的设备比较友好。

网友C:
ST54L集成度高,再配上WLCSP,整体体积可以明显减小,非常适合手环、手表类产品。

网友D:
不过WLCSP焊接难度比较大,需要BGA贴片工艺,量产时要注意产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