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R300 中IWU与NSR功能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5-09-10):
ST25R300 中Inductive Wakeup(IWU)与 NoiseSuppression Receiver(NSR)功能的工作原理

网友A:
ST25R300 的 IWU(Inductive Wakeup)主要是用来在没有主控唤醒信号的情况下,通过感应线圈检测外部场变化来唤醒芯片。

网友B:
IWU 的好处是能显著降低待机功耗,芯片可以在睡眠模式下保持很低功耗。

网友C:
NSR(Noise Suppression Receiver)则是用来抑制环境噪声,提高 NFC 信号接收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