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 系列 NFC 无线充电方案中异物检测功能效果怎么样?

楼主(2025-09-10):
ST25 系列 NFC 无线充电方案中异物检测功能的实现逻辑与安全防护效果都怎么样啊?

网友A:
ST25 系列在 NFC 无线充电里做异物检测主要靠功率损耗和线圈阻抗变化来判断。

网友B:
它的原理是监测 NFC 天线线圈上的感应电压,当检测到载波信号或场强变化超过阈值时就触发中断。

网友C:
IWU 的好处是能显著降低待机功耗,芯片可以在睡眠模式下保持很低功耗。

网友D:
NSR(Noise Suppression Receiver)则是用来抑制环境噪声,提高 NFC 信号接收的可靠性。

网友E:
NSR 通过内部滤波器和比较电路,自动区分有效调制信号和外部干扰。

网友F:
结合 IWU,ST25R300 可以在高噪声环境下依然保持低功耗唤醒和可靠通信。

网友G:
NSR 的实现原理类似自动门限调整,环境噪声增大时动态调节检测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