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的NFC 产品在无线连接生态中的定位(1cm NFC 至 30km LoRA)及技术差异

楼主(2025-09-11):
有人能讲讲关于ST25 系列 NFC 产品在无线连接生态中的定位(1cm NFC 至 30km LoRA)及技术差异么?

网友A:
ST25 系列主要定位在超短距离的交互环节,和 LoRa 这种长距离传输是完全互补的。

网友B:
检测逻辑一般是持续监测耦合效率,如果发现输入功率和接收功率差距异常,就触发保护。

网友C:
效果上对金属异物尤其敏感,小片金属靠近就会导致谐振偏移,很容易被识别出来。

网友D:
不过对一些非金属或者体积很小的异物,检测精度会差一些,需要结合温度监控。

网友E:
ST 的方案里通常会加上温度传感器,一旦线圈发热异常也会判定为可能有异物。

网友F:
我看过 ST 的 demo,手机壳里夹一枚硬币,系统几乎是秒停,防护挺快的。

网友G:
异物检测和效率优化是矛盾的,检测灵敏度过高可能会导致误判,ST 在算法上做了平衡。

网友H:
相对 Qi 标准的 FOD(Foreign Object Detection),ST25 的实现逻辑差不多,但更强调低功耗场景。

网友I:
ST25R300 的文档里也提到,IWU 和 NSR 可以同时开启,互不干扰,但都要正确配置寄存器。

网友J:
总体来看,这两个功能结合起来,就是低功耗、高可靠 NFC 通信的核心技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