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传统 Classic PFC 电路与图腾柱 PFC 电路在效率上有何具体差异?

楼主(2025-09-05):
传统 Classic PFC 电路与图腾柱 PFC 电路在效率上有何具体差异?新唐有相关的方案吗?

网友A:
传统 Classic PFC 电路因存在续流二极管,导通损耗高,尤其轻载时效率低,通常满载效率约 95%-96%。图腾柱 PFC 用 MOS 管替代二极管,开关损耗低,且无反向恢复损耗,满载效率可达 98% 以上,轻载时效率优势更明显,适合高频化设计。

网友B:
传统 Classic PFC 电路效率相对较低,其传导路径包含多个二极管,导通损耗大。图腾柱 PFC 电路无桥结构可节省整流桥损耗,在低电压输入时效率可提高 1.7%,高电压输入时效率提高 0.6%,1kW、50% 负载下总损耗可从 11W 降至 5.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