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Micro® M2354 的工作频率最高可达多少?

楼主(2025-09-06):
NuMicro® M2354 的工作频率最高可达多少?

网友A:
M2354 的工作频率最高可达 96MHz。该系列微控制器基于 Arm®Cortex®-M23 内核,其较高的工作频率有助于提升处理性能,满足物联网等多种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B:
M2354 是新唐推出的基于 Arm Cortex-M23 内核的微控制器,其工作频率最高可达 72MHz。该频率下能满足多数嵌入式应用的运算需求,同时兼顾功耗控制,适用于需要一定处理能力且对能效有要求的场景,如物联网终端、智能设备等。

网友C:
NuMicro® M2354 的工作频率最高可达 96MHz。该系列基于 Arm®Cortex®-M23 内核,集成 1024KB FLASH 和 256KB SRAM,工作电源电压范围为 1.7V 至 3.6V,工作温度范围从 - 40°C 到 + 105°C。

网友D(2025-10-23):
最高频率        72 MHz

网友E:
该系列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M23 内核,采用 Arm®v8-M 架构的 TrustZone® 技术,适用于物联网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场景。

网友F:
新唐NuMicro M2354的工作频率最高可达 96 MHz。它基于 Armv8-M 架构,搭载 Cortex-M23 内核。高频率使其能快速处理数据,适用于物联网、智能电表等对性能有一定要求的场景,同时支持 1.7V 至 3.6V 宽工作电压范围,满足多种应用需求。

网友A:
NuMicro M2354 的工作频率最高可达120MHz。该主频基于 ARM Cortex-M23 内核,搭配优化的总线架构,能高效支撑加密运算、多外设数据处理等任务。其在高主频下仍保持低功耗特性,适配需要安全防护与性能平衡的场景,如工业控制、智能设备等,满足复杂应用的实时响应需求。

网友G:
M2354 系列单片机基于 ARM Cortex-M23 内核,其最高工作频率可达 72MHz。该频率适用于多数嵌入式控制场景,能满足一般外设驱动、数据处理需求。实际使用时,可通过时钟配置寄存器选择不同主频,需结合功耗与性能平衡调整,具体参数以官方数据手册为准。

网友H(2026-01-13):
NuMicro M2354 最高工作频率可达 96 MHz,基于 Armv8-M 架构 Cortex-M23 内核,在 PL0(1.26V)电源电压下实现此频率,还可通过 PL1/2/3 等功率等级适配不同频率与功耗需求,适配安全物联网场景。

网友I:
新唐 M2354 最高工作频率为 96MHz,100 字说明如下:

  • 其 Cortex‑M23 内核最高主频 96MHz,由内部 PLL 倍频外部 4‑24MHz 晶振 / 时钟输入或内部高速 RC 振荡器获得Nuvoton
  • 需满足 1.7‑3.6V 供电、-40℃~105℃温度,配置 PLL 参数并使能时钟稳定输出。
  • 低于 96MHz 可通过时钟分频调整,兼顾功耗与性能,适配安全 IoT / 服务器 RoT 等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