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M1M7CF 系列 MCU 的 Flash 最大容量和 Data Flash 容量分别是多少?

楼主(2025-09-10):
KM1M7CF 系列 MCU 的 Flash 最大容量(含 Bank 数)和 Data Flash 容量分别是多少?

网友A(2025-10-17):
新唐科技 KM1M7CF 系列 MCU 的 Flash 最大容量为 512KB,Data Flash 最大容量为 32KB。
该系列部分型号的 Flash 和 Data Flash 容量会有所不同,如 KM1M7CFXXN 的 Instruction Flash ROM 为 256KB×2 banks,Data Flash ROM 为 16KB×2 banks

网友A:
KM1M7CF 系列 MCU 的 Flash 最大容量为 512KB,Data Flash 容量为 8KB。该系列针对嵌入式应用设计,Flash 用于存储程序代码,Data Flash 则适合存放需要持久化的用户数据,满足中小规模嵌入式系统的存储需求。

网友B:
新唐 KM1M7CF 系列 MCU 的Flash 最大容量为 512 KB,由两个 256 KB 的 APROM Bank 组成。其Data Flash 容量为 32 KB,包含两个 16 KB 的 D-Flash Bank。较大的 Flash 容量可满足程序存储需求,Data Flash 则适合保存配置信息等数据。

网友C:
新唐 KM1M7CF 系列 MCU 中,不同型号容量有差异。该系列 Flash 最大容量为 512KB(KM1M7CFxxN 型号,分两个 256KB 存储块);Data Flash 容量固定 32KB,均分为两个 16KB 的存储块,适配数字电源控制等场景下的数据与程序存储需求。

网友D(2025-11-17):
KM1M7CF 系列 MCU 的 Flash 最大容量为 2MB,Data Flash 容量为 64KB。其中,主 Flash 用于存储程序代码,支持高速擦写与在应用编程(IAP);Data Flash 可独立存储配置数据等,具备较高的可靠性与灵活性,适配工业控制等需大容量存储的场景,具体参数以官方手册为准。

网友E:
KM1M7CF 系列 MCU 的 Flash 最大容量为 1MB,Data Flash 容量为 64KB。该配置适配需要存储较多程序代码及频繁读写数据的场景,如工业控制中的复杂逻辑程序存储与参数记录,平衡了存储需求与成本。

网友F(2026-03-20):
数据擦写精度是多少次/秒

网友G:
KM1M7CF系列支持哪些外部Flash扩展方案?

网友H:
不同型号的容量差异有多大?

网友I:
最大Flash容量为512KB

网友J:
主 Flash 最大容量:512 KB
Data Flash 容量:32 KB

网友K:
Data Flash的容量通常为32KB,这是用于存储非易失性数据的。

网友L:
可提供最大 512 KB 的主程序 Flash 和典型的 32 KB 专用 Data Flash

网友M:
新唐 KM1M7CF 系列(CF0/CF1):
主 Flash (APROM) 最大容量:512 KB(双 Bank:256 KB + 256 KB,N 后缀型号)
Data Flash (D-Flash) 容量:全系列统一为 32 KB(16 KB + 16 KB)
(注:K 后缀型号主 Flash 为 256 KB;Data Flash 全系固定 32 KB。)

网友N:
新唐 KM1M7CF 系列 MCU 的 Flash 与 Data Flash 容量分型号配置:核心型号 KM1M7CF512 的主 Flash 最大容量为512KB,Data Flash(数据闪存)容量为8KB;全系主 Flash 覆盖 256KB-512KB 区间,Data Flash 统一为 8KB,支持字节 / 页擦写,适配工业存储与数据日志需求。
总结
主 Flash:KM1M7CF 系列最大容量为 512KB,全系覆盖 256KB-512KB;
Data Flash:全系列统一为 8KB,支持灵活的擦写操作。

网友C:
KM1M7CF 系列:
最大程序 Flash (APROM):512 KB(256 KB × 2 Bank,如 KM1M7CF03N/04N/05N)
最大 Data Flash:32 KB(16 KB × 2 Bank)
小容量型号为 256 KB Flash / 16 KB Data Flash,N 后缀为高配版。

网友N:
新唐 KM1M7CF 系列 MCU:
主 Flash 最大容量:512 KB
Data Flash 容量:8 KB(与主 Flash 独立,可独立擦写,用于参数存储)。
该系列为工业级芯片,Flash 结构稳定,适合需要频繁保存数据的应用场景。

网友O:
KM1M7CF 系列(CF0/CF1):
最大程序 Flash (APROM):512 KB(双 BANK:256 KB + 256 KB)
Data Flash (DFlash):固定 32 KB(双 BANK:16 KB + 16 KB)
全系(CF03/04/05/06N、CF13/14/15/16N)均为此配置;K 后缀型号为 256 KB Flash / 32 KB Data Flash

网友O:
KM1M7CF 系列 MCU 最大程序 Flash 为512KB,支持双 Bank 架构(256KB+256KB),可实现安全 OTA 升级。Data Flash 固定为32KB,同样采用双 Bank 结构(16KB+16KB),用于参数存储。部分小容量型号 Flash 为 256KB,但 Data Flash 仍保持 32KB 不变。

网友O(2026-04-20):
新唐 KM1M7CF 系列 Flash 最大容量512KB(分 2×256KB 双库),Data Flash 固定64KB。主 Flash 存程序与常量,Data Flash 存掉电保持参数,适配工业控制、电源 / 电机控制等场景。以官方数据手册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