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集中式 BMS 拓扑中,各 CMU之间通过什么方式实现通讯?

楼主(2025-09-11):
集中式 BMS 拓扑中,各 CMU之间通过什么方式实现通讯?

网友A(2025-10-17):
在集中式 BMS 拓扑中,各 CMU(电池监控单元)之间通常通过菊花链方式实现通讯。这种通讯方式采用串行数据传输,每个 CMU 依次连接,信息在一个方向上从一个 CMU 传送到下一个 CMU。也有部分集中式 BMS 采用 CAN 通讯实现各 CMU 之间的协同操作。

网友A:
集中式 BMS 拓扑中,各 CMU(电池监测单元)通常通过菊花链(Daisy Chain)方式通讯,采用差分信号传输(如 CAN、RS485 总线)。信号从主控制器依次经各 CMU 传递,最后返回主控制器,可减少布线,实现电池单体信息的级联采集与指令下发,保障通讯可靠性。

网友B:
在集中式 BMS 拓扑中,各 CMU 之间通过菊花链通讯方式实现连接。主板上的微控制器将信号转换为差分信号,依次连接各个 CMU 的 AFE 芯片,数据从一个 CMU

网友C(2025-11-17):
集中式 BMS 拓扑中各 CMU 多通过 CAN/CAN FD 总线通讯,部分搭配隔离电气协议链路(ETPL)。它们与 BMU 共接同一通信总线,上电后 CMU 发 SN 请求 ID,BMU 分配后广播指令,CMU 接收对应指令并回复确认帧。该方式抗干扰强、实时性高,适配参数同步传输需求。

网友C:
集中式 BMS 拓扑中各 CMU 多通过 CAN/CAN FD 总线通讯,部分搭配隔离电气协议链路。它们与 BMU 共接同一总线,上电后 CMU 发含自身 SN 的 ID 请求帧,BMU 排序分配 ID 并广播分配帧,CMU 识别自身 SN 修改 ID 后回复确认帧,该方式实时性与抗干扰性强。

网友D:
集中式 BMS 拓扑中各 CMU 多通过菊花链通讯,部分也会用 CAN 总线。菊花链可串联各 CMU 并汇总数据至主控,像新唐 BMIC 的菊花链通讯速度达 4MHz,拓扑简洁性价比高。CAN 总线则能保障数据传输低延迟,适配部分场景下 CMU 间的协同操作需求。

网友E:
集中式 BMS 拓扑中各 CMU 常用菊花链和 CAN 总线通讯。菊花链可让 CMU 串联,如部分方案中 CMU 经差分隔离信号传数据至主板,新唐相关 BMIC 的菊花链通讯速度可达 4MHz。CAN 总线则能保障数据高速传输,适配协同操作,部分还会用 CAN FD 提升速率,适配不同规模的电池管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