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PLAB PICkit Basic调试器做了哪些设计来兼容四线JTAG和串行线调试?

楼主(2025-09-05):
对于多种调试接口(包括四线JTAG和串行线调试)的支持,MPLAB PICkit Basic调试器在硬件电路和软件驱动层面分别做了哪些设计来确保能够稳定地与这些接口进行连接和调试?

网友A:
MPLAB PICkit Basic 调试器通过硬件接口复用设计兼容两种模式:引脚复用 TCK、TMS 线,配合内部逻辑切换 JTAG 和 SWD 模式;内置电平转换电路适配不同电压;固件支持自动检测目标设备调试接口类型,动态切换通信协议,实现同一物理接口兼容两种调试方式。

网友B(2025-10-21):
MPLAB PICkit Basic 调试器通过硬件接口复用设计兼容两种模式:引脚支持 TCK(时钟)、TMS(模式选择)等 JTAG 信号,同时复用部分引脚实现 SWD 的 SWCLK 和 SWDIO 信号;内部集成协议转换电路,自动识别调试模式,适配不同接口时序,且软件层面支持两种协议的驱动配置,确保与对应调试方式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