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关于ECC和MBIST等集成硬件安全功能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5-09-05):
闪存和RAM的纠错码(ECC)、内存内置自测试(MBIST)等集成硬件安全功能,在为嵌入式控制系统应用中的软件代码提供安全执行环境时,各自的工作原理和防护重点是什么?

网友A:
ECC(错误检测与纠正)的原理是在数据写入存储区域时生成校验位,与原始数据一同存储。读取时重新计算校验位并与存储的校验位比较,以此检测和纠正错误。MBIST(内存内置自测试)则是通过内置测试逻辑,加载测试向量,执行如 March 算法等测试算法,对内存单元进行读写操作,将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对比,从而检测内存故障

网友B(2025-10-21):
ECC(错误校验与纠正)通过额外校验位检测并纠正内存单比特错误,多比特错误仅检测,保障数据完整性。MBIST(内存内建自测试)集成硬件电路,自动生成测试向量检测内存缺陷,可启动时或运行中执行,提升内存可靠性,二者均为硬件级安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