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电源转换过程中的损耗和干扰问题微芯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5-09-06):
48伏至12伏电源转换参考设计在确保高效配电和提升整体系统可靠性的过程中,是如何解决电源转换过程中的损耗和干扰问题的?

网友A:
综合考虑电路设计、控制算法和封装技术等多个方面

网友B:
微芯通过多种方式解决电源转换的损耗和干扰问题。例如,采用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如 MIC5233,降低压差和静态电流以减少损耗,其高 PSRR 可抑制干扰。还推出数字栅极驱动器,如 AgileSwitch® 2ASC-12A2HP,可降低开关损耗,抑制电压过冲,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C(2025-11-19):
微芯用多手段解决该问题:用 SiC 器件和 IGBT7 技术分别降低 70% 开关损耗与 15%-20% 功率损耗,且 SiC 器件可减少 EMI。搭配可编程数字栅极驱动器优化开关控制,借 MPLAB SiC 仿真器提前评估损耗。还靠 DP3 模块优化封装,配合滤波器等减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