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微芯的FPGA如何实现同时运行Linux和实时操作系统的资源分配和切换?

楼主(2025-09-06):
嵌入式64位四核RISC - V®架构在PolarFire SoC FPGA中是如何实现同时运行Linux®和实时操作系统(RTOS)的,两种系统之间的资源分配和切换机制是怎样的?

网友A:
微芯 FPGA 如 PolarFire SoC 采用非对称多重处理(AMP)架构。通过硬件抽象层实现资源虚拟化,利用可配置的 L2 存储器子系统进行内存分配。借助中断管理和调度机制,结合处理器核的分工,实现 Linux 和实时操作系统间的资源分配与快速切换。

网友B:
微芯 FPGA 如 PolarFire SoC,通过确定性非对称多重处理(AMP)功能实现资源分配。实时操作系统运行于部分核心,优先处理实时任务,Linux 则运行于其他核心,处理非实时任务。通过硬件描述语言设计独立模块,分割逻辑资源,配置文件定义模块连接,实现两者的并行运行与切换。
8 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