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微芯的电源芯片中的I2C是如何实现高效通信和协同工作的?

楼主(2025-09-07):
I2C与PMBus®接口在为系统提供灵活性时,如何与其他系统组件进行高效通信和协同工作?

网友A:
微芯电源芯片中的 I2C 通过主从架构实现高效通信,主设备发起传输、产生时钟,从设备响应。采用 SCL 和 SDA 两线制,同步数据传输。具备地址匹配、应答机制确保数据准确,还可通过时钟拉伸协调不同设备速率,实现协同工作。

网友B(2025-11-19):
微芯电源芯片的 I2C 通过集成硬件 I2C 控制器实现高效通信,支持多主从架构与 1MHz 高速模式。内置地址识别与冲突检测逻辑,配合 ACK/NACK 机制确保数据可靠。通过 SMBus 协议兼容设计,实现与传感器、MCU 等协同,还可通过寄存器配置动态调整通信参数,优化电源管理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