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全内存纠错码(ECC)在AVR SD系列单片机中是如何检测和纠正内存错误的?

楼主(2025-09-08):
全内存纠错码(ECC)在AVR SD系列单片机中是如何检测和纠正内存错误的,对于不同类型的内存错误,其纠正机制和效率有何差异?

网友A(2025-11-19):
AVR SD 系列单片机的 ECC 依托汉明码实现功能。写入程序内存时,每两个 24 位指令字会生成 7 位校验值并同数据存储。读取时 ECC 重新计算校验值并与存储值比对,单比特错误可自动纠正,还能触发中断;双比特错误则会触发硬陷阱,标记错误源,无对应中断服务程序时会触发芯片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