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在 STM32 调试过程中,卡在异常地址0x1FFF5162。。

楼主(2025-09-06):
在 STM32 调试过程中,卡在异常地址0x1FFF5162。。

网友A(2025-11-06):
检查开发板的电源模块,查看是否存在电压波动较大、纹波过大等情况

网友B:
检查电路板上的接地是否良好,有无虚焊、短路等问题

网友C:
某些情况下,芯片或其他关键器件可能因静电、过压等原因损坏

网友D:
程序中可能存在对未初始化或已释放内存的指针进行访问的情况

网友E:
当对数组进行读写操作时,如果索引超出了数组的有效范围,就会导致程序出错

网友F:
通过替换法,用已知良好的芯片或器件替换疑似损坏的部分,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G:
如果函数调用过多或局部变量占用的内存空间过大,可能会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H:
可以通过调整编译器的堆栈大小设置来增加堆栈容量,或者优化代码结构,减少不必要的函数调用和局部变量的使用

网友I:
解决STM32调试过程中卡在异常地址0x1FFF5162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硬件和软件方面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