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认识51单片机

楼主(2025-09-05):
第一章 认识单片机
1. 什么是单片机?
单片机,英文Micro Controller Unit,简称MCU

内部有CPU、RAM、ROM\定时器、中断系统

现在还不必了解这么多,简单来说单片机就是一个小型计算机

2. 单片机能做什么?
控制、通讯、计算、检测它都能做

3.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51单片机?
就我个人来说,1.好玩。2.为后面SMT32及更高级的单片机打基础。相信大多数人都应该是这样的

4. 单片机命名有什么规则?
就拿我手中的普中A7开发板举例,主控芯片为STC89C516RD +

STC–表示芯片为 STC 公司生产的产品,其他公司的也有 AT、i、SST 等。

8–表示该芯片为 8051 内核芯片。

9–表示内部含有 Flash EEPROM 存储器,还有如 80C51 中 0 表内部含有MaskROM(掩模 ROM)存储器;如 87C51 中 7 表示内部含有 EPROM(紫外线可擦除ROM)存储器。

C–表示该器件为 CMOS 产品(学过模电的都知道应该CMOS是什么doge)。还有如 89LV52 和 89LE58 中的 LV 和 LE 都表示该芯片为低电压产品(通常为 3.3V 电压供电);而 89S52 中 S 表示该芯片含有可串行下载功能的 Flash 存储器,即具有 ISP 可在线编程功能。

5–固定不变。

16–表示该芯片内部程序存储(FLASH)空间大小,1 为 4KB,2 为 8KB,3 为12KB,即该数乘以 4KB 就是芯片内部的程序存储空间大小。程序空间大小决定了一个芯片所能装入执行代码的多少。一般来说,程序存储空间越大,芯片价格也越高,所以我们再选择芯片的时候要根据自己需求选择合适芯片。

RD±-STC 单片机内部 RAM(随机读写存储器)为 1280B。

请看下面图片详细的介绍:

5. 简单看一下芯片管脚

左边是非常经典的DIP-40封装

其内部资源如下:

8 位 CPU

4kbytes 程序存储器(ROM) (52 为 8K)

128bytes 的数据存储器(RAM) (52 有 256bytes 的 RAM)

32 条 I/O 口线

111 条指令,大部分为单字节指令

21 个专用寄存器

2 个可编程定时/计数器

5 个中断源,2 个优先级(52 有 6 个)

一个全双工串行通信口

外部数据存储器寻址空间为 64kB

外部程序存储器寻址空间为 64kB

逻辑操作位寻址功能

双列直插 40PinDIP 封装

单一+5V 电源供电

CPU:主要用来计算,用运算和控制逻辑组成,还包括中断系统和部分外部特殊功能寄存器

RAW: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内存,可以用来存放一些读写的数据

ROM:存储空间,用来存放程序、数据

I/O口:指输入/输出接口,它是计算机或其他设备用来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的接口。

T/C:两个定时/计数器

6. 内部结构简单介绍

总线(BUS)是单片机各部件之间传送信息的公共通道。单片机中有内部总线和外部总线两类,内部总线是 CPU 内部之间的连线,外部总线是指 CPU 与其它部件之间的连线;外部总线有三种: 数据总线 DB(Data Bus),地址总线 AB(Address Bus)和控制总线 CBControl Bus)。

7. 芯片引脚介绍
40引脚我们可以按功能分为三类

电源引脚:如VCC(+)、GND(-)

时钟引脚:如 XTAL1、XTAL2

编程控制引脚(了解即可):如 RST、PSEN、ALE/PROG、EA/Vpp。

I/O口引脚:如 P0、P1、P2、P3,4 组 8 位 I/O 口。

VCC(40 脚)、GND(20 脚):电源引脚,不同型号单片机接入对应电压,常压为+5V,低压为+3.3V,大家在使用时要查看其芯片所要求的电压

XTAL1(19 脚)、XTAL2(18 脚):外接时钟引脚。XTAL1 为片内振荡电路的输入端,XTAL2 为片内振荡电路的输出端。

RST(9 脚):复位引脚。当输入连续两个机器周期以上高电平时为有效,用来完成单片机的复位初始化操作,即单片机从头开始执行程序。

P0 口(39 脚~32 脚):双向 8 位三态 I/O 口,每个口可独立控制。51 单片机 P0 口内部没有上拉电阻,若输出高时为高阻态,不能正常输出高电平,因此该组 I/O 口,每个口可独立控制。51 单片机 P0 口内部没有上拉电阻,若输出高时为高阻态,不能正常输出高电平,因此该组 I/O 口在使用时务必要外接上拉电阻,一般我们选择接入 10K 欧上拉电阻。

P1 口(1 脚~8 脚):准双向 8 位 I/O 口,每个口可独立控制,内部自带上拉电阻,这种接口输出没有高阻态,输入也不能锁存,故不是真正的双向 I/O 口。之所以称它为“准双向”是因为该口在作为输入使用前,要先向该口进行写 1操作,然后单片机内部才可正确读出外部信号,也就是要使其先有个“准”备的过程,所以才称为准双向口。对 52 单片机 P1.0 引脚的第二功能未 T2 定时器/计数器的外部输入,P1.1 引脚的第二功能为 T2EX 捕捉、重装触发,即 T2 的外部控制端。

P2 口(21 脚~28 脚):准双向 8 位 I/O 口,每个口可独立控制,内部自带上拉电阻,与 P1 口相似。

P3 口(10 脚~17 脚):准双向 8 位 I/O 口,每个口可独立控制,内部自带上拉电阻。作为第一功能使用时就当做普通 I/O 口,与 P1 口相似。作为第二功能使用时,各引脚的定义如下:

8. 小结
对于这一章,我建议只是简单看一下单片机是个什么东西就行了,不必深究。突然给一大堆你之前不知道的东西给你,你肯定难受,我之前也这样啊,而且我还很简化了很大,别人的教程花很多笔墨在单片机的引脚、内部结构、寄存器上。
我觉得这些东西现在了解非常清楚没有必要,后面遇到了再慢慢学效果会更好
第二章,我们开始介绍开发板,第三章就点亮LED灯

文中工程代码下载:https://github.com/hazy1k/STC51- ... %BB%E5%88%97/2.code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hazy1k」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301_80265763/article/details/151117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