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 RTC介绍及应用

楼主(2025-09-05):
1. RTC简介
STM32 的 RTC 外设(Real Time Clock),实质是一个掉电后还继续运行的定时器。从定时器的角度来说,相对于通用定时器 TIM 外设,它十分简单,只有很纯粹的计时和触发中断的功能;但从掉电还继续运行的角度来说,它却是 STM32 中唯一一个具有如此强大功能的外设。所以 RTC外设的复杂之处并不在于它的定时功能,而在于它掉电还继续运行的特性。

以上所说的掉电,是指主电源 VDD 断开的情况,为了 RTC 外设掉电继续运行,必须接上锂电池给 STM32 的 RTC、备份发卡通过 VBAT 引脚供电。当主电源 VDD 有效时,由 VDD 给 RTC 外设供电;而当 VDD 掉电后,由 VBAT 给 RTC 外设供电。但无论由什么电源供电, RTC 中的数据都保存在属于 RTC 的备份域中,若主电源 VDD 和 VBAT 都掉电,那么备份域中保存的所有数据将丢失。备份域除了 RTC 模块的寄存器,还有 42 个 16 位的寄存器可以在 VDD 掉电的情况下保存用户程序的数据,系统复位或电源复位时,这些数据也不会被复位。

从 RTC 的定时器特性来说,它是一个 32 位的计数器,只能向上计数。它使用的时钟源有三种,分别为高速外部时钟的 128 分频(HSE/128)、低速内部时钟 LSI 以及低速外部时钟 LSE;使 HSE分频时钟或 LSI 的话,在主电源 VDD 掉电的情况下,这两个时钟来源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没法保证 RTC 正常工作。因此 RTC 一般使用低速外部时钟 LSE,在设计中,频率通常为实时时钟模块中常用的 32.768KHz,这是因为 32768 = 215,分频容易实现,所以它被广泛应用到 RTC 模块。在主电源 VDD 有效的情况下 (待机), RTC 还可以配置闹钟事件使 STM32 退出待机模式。

2. RTC使用示例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 RTC 外设是个连续计数的计数器,利用它提供的时间戳,可通过程序转换输出实时时钟和日历的功能,修改计数器的值则可以重新设置系统当前的时间和日期。由于它的时钟配置系统 (RCC_BDCR 寄存器) 是在备份域,在系统复位或从待机模式唤醒后 RTC 的设置维持不变,而且使用备份域电源可以使 RTC 计时器在主电源关掉的情况下仍然运行,保证时间的正确

2.1 RTC结构体自定义
#ifndef __RTC_H__
#define __RTC_H__

#include "stm32f10x.h"

// 自定义日期时间结构体(STD库中没有RTC_DateTypeDef/RTC_TimeTypeDef)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year;
    uint8_t month;
    uint8_t day;
} Custom_DateTypeDef;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hour;
    uint8_t minute;
    uint8_t second;
}Custom_TimeTypeDef;

void RTC_Config(void);
void ConvertTimestamp(uint32_t timestamp, Custom_DateTypeDef* date, Custom_TimeTypeDef* time);

#endif

2.2 RTC初始化
// RTC初始化
void RTC_Config(void) {
    // 启用PWR和BKP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允许访问BKP区域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复位备份区域
    BKP_DeInit();
    // 启用LSE时钟(32.768KHz)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选择LSE作为RTC时钟源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RCC_RTCCLKCmd(ENABLE);

    // 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RTC_WaitForSynchro();

    // 等待上一次操作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 设置RTC分频器:32768Hz/(32767+1) = 1Hz
    RTC_SetPrescaler(32767);
    RTC_WaitForLastTask();

    // 检查是否首次配置
    if(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A5A5) {
        RTC_SetCounter(0);  // 从1970-01-01 00:00:00开始计数
        RTC_WaitForLastTask();

        // 设置备份寄存器标志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
}

2.3 时间戳转换
// 将Unix时间戳转换为日期时间
void ConvertTimestamp(uint32_t timestamp, Custom_DateTypeDef* date, Custom_TimeTypeDef* time) {
    // 简化的转换逻辑(实际项目需使用完整算法)
    time->second = timestamp % 60;
    timestamp /= 60;
    time->minute = timestamp % 60;
    timestamp /= 60;
    time->hour = timestamp % 24;
    timestamp /= 24;

    // 简化日期计算(忽略闰年等细节)
    date->year = 1970 + timestamp / 365;
    timestamp %= 365;
    date->month = 1 + timestamp / 30;
    date->day = 1 + timestamp % 30;
}

2.4 主函数测试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rtc.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Custom_DateTypeDef date;
    Custom_TimeTypeDef time;
    // 系统时钟设置(使用外部8MHz晶振)
    SystemInit();
                SysTick_Init();
    // 初始化外设
    USARTx_Init(115200);
    RTC_Config();
    printf("STM32F103 RTC Calendar Demo\r\n");
    while(1) {
        // 获取当前时间戳
        uint32_t timestamp = RTC_GetCounter();
        // 转换为日期时间
        ConvertTimestamp(timestamp, &date, &time);
        // 打印日期时间
        printf("Date: %04d-%02d-%02d  Time: %02d:%02d:%02d\r\n",
               date.year, date.month, date.day,
               time.hour, time.minute, time.second);

                        Delay_ms(1000);
    }
}

3. RTC常见函数(STD库)
3.1 RTC 初始化流程
3.1.1 备份域访问使能
// 必须步骤:解除备份寄存器写保护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3.1.2 复位备份域
// 首次配置时复位备份域
BKP_DeInit();

3.1.3 时钟源选择
// 使用LSE(外部32.768kHz晶振)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等待LSE就绪

// 或使用LSI(内部RC)
RCC_LSI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 选择RTC时钟源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选择LSE
RCC_RTCCLKCmd(ENABLE);                   // 使能RTC时钟

3.1.4 等待时钟同步
RTC_WaitForSynchro();  // 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RTC_WaitForLastTask(); // 等待上一次操作完成

3.2 时间日期设置
3.2.1 配置时间格式
// 设置24小时制
RTC_InitTypeDef RTC_InitStruct;
RTC_InitStruct.RTC_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RTC_Init(&RTC_InitStruct);
RTC_WaitForLastTask();

3.2.2 设置日期
RTC_DateTypeDef DateStruct;
DateStruct.RTC_Year = 23;    // 2023年
DateStruct.RTC_Month = RTC_Month_October; // 10月
DateStruct.RTC_Date = 15;    // 15日
DateStruct.RTC_WeekDay = RTC_Weekday_Sunday; // 周日(自动计算)

RTC_SetDate(RTC_Format_BIN, &DateStruct);
RTC_WaitForLastTask();

3.2.3 设置时间
RTC_TimeTypeDef TimeStruct;
TimeStruct.RTC_Hours = 14;    // 14时
TimeStruct.RTC_Minutes = 30;  // 30分
TimeStruct.RTC_Seconds = 0;   // 0秒

RTC_SetTime(RTC_Format_BIN, &TimeStruct);
RTC_WaitForLastTask();

3.3 闹钟配置
3.3.1 单次闹钟
RTC_AlarmTypeDef AlarmStruct;
AlarmStruct.RTC_AlarmMask = RTC_AlarmMask_DateWeekDay; // 忽略日期
AlarmStruct.RTC_AlarmTime.RTC_Hours = 7;
AlarmStruct.RTC_AlarmTime.RTC_Minutes = 0;
AlarmStruct.RTC_Alarm = RTC_Alarm_A;  // 闹钟A

RTC_SetAlarm(RTC_Format_BIN, RTC_Alarm_A, &AlarmStruct);
RTC_WaitForLastTask();

3.3.2 每日闹钟
AlarmStruct.RTC_AlarmMask = RTC_AlarmMask_All; // 每日同一时间

3.3.3 使能闹钟中断
RTC_ITConfig(RTC_IT_ALRA, ENABLE);  // 使能闹钟A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

// 配置NVIC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RTC_Alarm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3.4 中断服务函数
3.4.1 闹钟中断
void RTC_Alarm_IRQHandler(void) {
    if(RTC_GetITStatus(RTC_IT_ALRA) != RESET) {
        // 处理闹钟事件(如唤醒系统)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A);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 清除挂起位
    }
}

3.4.2 秒中断
// 使能秒中断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RTC_GetITStatus(RTC_IT_SEC) != RESET) {
        // 每秒执行一次(如更新显示)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
    }
}

3.5 时间戳功能
3.5.1 配置时间戳
// 使能时间戳(上升沿触发)
RTC_TimeStampCmd(RTC_TimeStampEdge_Rising, 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 使能中断
RTC_ITConfig(RTC_IT_TS, ENABLE);

3.5.2 读取时间戳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RTC_GetITStatus(RTC_IT_TS) != RESET) {
        // 获取时间戳
        RTC_TimeTypeDef ts_time;
        RTC_DateTypeDef ts_date;
        RTC_GetTimeStamp(RTC_Format_BIN, &ts_time, &ts_date);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TS);
    }
}

3.6 校准与备份
3.6.1 时钟校准
// 校准时钟(-487ppm ~ +488ppm)
RTC_CoarseCalibConfig(RTC_CalibSign_Positive, 100); // +100ppm

// 或使用精确校准
RTC_SmoothCalibConfig(RTC_SmoothCalibPeriod_32sec,
                      RTC_SmoothCalibPlusPulses_Set,
                      100); // 增加100个脉冲

3.6.2 数据备份与恢复
// 备份RTC计数器值
uint32_t rtc_counter = RTC_GetCounter();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rtc_counter);

// 系统复位后恢复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RESET) {
    uint32_t backup =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RTC_SetCounter(backup);
    RTC_WaitForLastTask();
}

3.7 数据读取函数
3.7.1 读取当前时间
void RTC_GetCurrentTime(char *buffer) {
    RTC_TimeTypeDef time;
    RTC_DateTypeDef date;

    RTC_GetTime(RTC_Format_BIN, &time);
    RTC_GetDate(RTC_Format_BIN, &date);

    sprintf(buffer, "20%02d-%02d-%02d %02d:%02d:%02d",
            date.RTC_Year, date.RTC_Month, date.RTC_Date,
            time.RTC_Hours, time.RTC_Minutes, time.RTC_Seconds);
}

3.7.2 获取时间戳
uint32_t RTC_GetTimestamp(void) {
    return RTC_GetCounter();
}

文中工程下载:https://github.com/hazy1k/STM32F1-Quick-Start-Guide-STD/tree/master/2.code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hazy1k」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301_80265763/article/details/150932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