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请教大神和版主

楼主(2025-09-05):
cw32l010,用BTIM1做定时,接上JLINK仿真时间正常,烧录好取掉JLINK独立运行,肉眼发现时间慢几倍
请教一下各位这是什么问题,重没遇到过,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少见,你可以尝试检查一下电源是否稳定,有时候电源不稳定也会导致时钟不准。

网友B:
请检查BTIM的初始化代码!
例程请参考CW32L010_StandardPeripheralLib\Examples\BT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