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DHT22温度传感器怎么用?

楼主(2025-09-05):
如何在CubeIDE中使用STM32F303RE与DHT22?

DHT22的IIC不是标准接口。根据时序编写程序不能读写DHT22

网友A:
只会用到VCC、GND、DATA三个引脚。

网友B:
DHT22的最大采样率为2秒,因此在读取数据时需要适当延迟。

网友C:
DATA引脚通过4.7kΩ上拉电阻接至微控制器的GPIO口

网友D:
自定义协议,无需 I2C/SPI

网友E:
建议加粗导线并降低上拉电阻阻值。

网友F:
DATA线需接4.7kΩ上拉电阻

网友G:
        信号干扰/时序不精确

网友H:
DHT22 对时序要求严格,延时函数需精确到微秒级

网友I:
注意DHT22采用单总线协议而非标准I2C接口,因此不能直接使用硬件I2C外设。

网友J:
单总线协议

网友F:
DHT22采用单总线数字信号输出

网友K:
单独使用DHT22模块

网友L:
单总线(1-Wire)

网友M:
格式:
8位湿度整数 + 8位湿度小数 + 8位温度整数 + 8位温度小数 + 8位校验和
数据规则:
‘0’:高电平持续 ~26μs → 低电平 ~70μs
‘1’:高电平持续 ~70μs → 低电平 ~26μs

网友N:
需手动编写单总线通信代码

网友O:
DHT22采用主机发起、从机响应的通信模式,时序严格

网友K:
传感器可能因干扰导致读取失败,实际应用中建议连续重试 2~3 次

网友P:
若供电不稳,会导致数据错误,建议在 VCC 和 GND 之间并联 100nF 电容滤波。

网友H:
主机发送起始信号:
拉低 DATA 线至少 18ms,然后拉高 20~40μs,等待传感器响应。
传感器响应:
传感器拉低 DATA 线 80μs,再拉高 80μs,表示准备发送数据。
传感器发送 40 位数据:
数据格式:8 位湿度整数 + 8 位湿度小数 + 8 位温度整数 + 8 位温度小数 + 8 位校验和。
校验和 = 湿度整数 + 湿度小数 + 温度整数 + 温度小数(溢出忽略)。
数据位解析:
传感器拉低 DATA 线 50μs 后,拉高时间决定数据位:
高电平持续 26~28μs → 数据位 0
高电平持续 70μs → 数据位 1

网友Q:
DATA线必须外接4.7kΩ上拉电阻

网友R:
实现单总线通信函数

网友S:
DATA引脚需要连接到微控制器的一个数字引脚上,用于双向通信。为了确保通信的稳定性,DATA引脚和VCC引脚之间通常需要跨接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T:
接线错误/上拉电阻缺失

网友U:
DHT22的使用核心是正确实现单总线通信协议

网友V(2025-11-02):
DHT22 对时序要求非常严格,延时函数需要精确到微秒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