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如何解决“表达式必须是指向完整对象类型的指针”错误?

楼主(2025-09-06):
在代码中遇到了错误:

((uint8_t)(CB[arr_index].baseaddress + (CB[arr_index].position*sizeof(uint8_t)))) = ((uint8_t)data);

使用STMCube IDE时没有出现此错误,但将项目导入IAR嵌入式工作台后,该行出现错误。

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吗?

IAR 的错误源于对左值严格的语法检查

网友A:
最终转换必须为 uint8_t* 指针类型,才能正确解引用。

网友B:
*((uint8_t *)(CB[arr_index].baseaddress + (CB[arr_index].position * sizeof(uint8_t)))) = data;

网友C:
baseaddress 必须是能参与算术运算的类型

网友D:
IAR 可能认为 (uint8_t)(...) 是一个临时值,不能作为左值。

网友E:
指针解引用方式可能错误了。

网友F:
(uint8_t)(...) 不能作为左值。

网友G:
GCC 可能允许某些非标准写法,但 IAR 会报错。IAR 更严格点吧。

网友H:
如何使用指针运算来避免复杂的类型转换

网友I:
错误的类型转换链

网友J:
将地址计算结果保留为指针类型,再解引用赋值

网友K:
强制类型转换的结果是一个临时值

网友L:
将结果转换为volatile uint8_t*类型指针,表示该地址指向一个易变的8位数据。

网友M:
在C语言中,赋值运算符=的左侧必须是一个可修改的左值

网友N:
左侧表达式是值类型(非左值),无法作为赋值目标。

网友O:
指向uint8_t的指针

网友P:
类型转换和指针解引用的方式不符合 IAR 的严格语法要求

网友A:
通过*操作符解引用指针,实现将data写入目标内存地址。

网友Q:
将data赋值给目标地址。

网友R:
赋值操作(=)的左侧必须是一个可修改的内存位置

网友S:
(uint8_t)(...) 将地址计算结果转换为普通整型值(而非指针),此时它只是一个临时数值,不再是内存地址,因此不能作为左值赋值。

网友T:
地址计算结果强制转换为uint8_t后,得到的是一个临时值(rvalue),无法被赋值。

网友U:
(uint8_t*) 将地址值转换为 uint8_t*

网友V:
禁止向非指针类型的左值赋值。

网友W:
CB[arr_index].baseaddress + ... 计算得到的是一个地址值(数值类型)。
(uint8_t)(...) 将地址值强制转换为 uint8_t(8位整数),此时它是一个右值(rvalue),即临时数值,而非内存位置。

网友X:
写法错误地将地址计算结果转换为uint8_t(一个字节数据),而不是uint8_t*(指向字节的指针),导致赋值操作的目标是一个临时数值而非内存地址。

网友Y:
转换为指针后解引用

网友Z:
临时值不能被赋值

网友AA(2025-11-02):
指针解引用方式有可能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