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在现有的STM32G0项目中更新HAL库

楼主(2025-09-06):
有一块Nucleo-32 STM32G031K8开发板。

一直在调试从设备代码,使其能响应来自另一个STM32G032K8主设备的HAL_I2C_Mem_Read_DMA()和HAL_I2C_Mem_Write_DMA()命令。

调试中看到其他版本的库中HAL_I2C_Mem_Read_DMA()有一个超时变量,但文档没有说明超时的单位。我猜是毫秒,就像滴答计数器一样。

我的HAL文件stm32g0xx_hal_i2c.c中的代码并没有超时变量。

网友A(2025-11-06):
打开项目中的HAL库核心文件,通过搜索“version”或注释中的版本号确认当前版本

网友B:
若使用STM32CubeIDE,可通过菜单栏的Help → About查看集成的HAL库版本

网友C:
建议对现有代码进行完整备份,避免升级失败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D:
点击菜单栏的Help → Manage Installations,检查可更新组件列表

网友E:
勾选对应STM32G0系列的HAL驱动包,确保路径无中文字符

网友F:
新版本可能重置部分用户自定义的宏,需对比旧版hal_conf.h与新版文件,手动恢复必要配置

网友G:
若原代码修改了I2C驱动的超时机制,而新版库已原生支持,则需删除自定义代码并改用官方API

网友H:
若HAL库依赖中间件,需同步升级相关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