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各位老师帮看看这是什么原件

楼主(2025-09-06):
各位老师帮看看这是什么原件

楼主:
各位老师帮看看这是什么原件

各位老师帮忙看看   刚刚才传上图片

网友A:
看起来是一个自制的模块.把盖子上的文字信息拍出来看看,或者把盖子拆了

网友B:
电源模块

网友C:
1 描述下这个板子功能
2 这个模块引脚定义
3 黑色盖子打开

网友D:
控制模块

网友E:
各位老师帮看看这是什么原件

啥也没看到

网友F:
引脚的丝印有没有

网友G:
看底部像是一个14脚的IC?又转成了14根插针,用来忽悠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