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F103ZET6外扩SRAM的时候总是感觉FSMC初始化特别麻烦

楼主(2025-09-06):
STM32F103ZET6配置FSMC时寄存器一大堆,不小心就乱。

网友A:
有现成例程的话参考下会快点。

楼主:
我当时光看寄存器就看晕了。

网友B:
FSMC的时序参数太多了。

网友C:
你用的SRAM是几位宽的?

网友D:
CubeMX生成的代码靠不靠谱?

网友E:
我感觉多试几组时序才能稳定。

网友F:
要不要用逻辑分析仪抓下?

网友G:
有时候读写方向配置也容易错。

网友H:
是不是片选没拉对?

网友I:
我之前也是花了好几天才跑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