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小封装C031F6P6用内部时钟做串口通信时误差还是蛮大的

楼主(2025-09-06):
STM32C031F6P6波特率在高温下偏差明显。

网友A:
对时钟敏感的还是别用内部。

网友B:
HSI的精度本来就一般。

网友C:
高温环境更容易偏。

网友D:
你波特率设多少?

网友E:
我试过115200基本跑不稳。

楼主:
要不要加个外部晶振?

网友F:
短距离可能还行,远了容易错。

网友G:
CubeMX里可以微调下校准值。

网友H:
我感觉9600还比较稳。

网友I:
发数据的时候错帧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