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F303K8T6做互补PWM输出时死区时间调节范围有限

楼主(2025-09-06):
STM32F303K8T6驱动MOS管时死区稍微不够用。

网友A:
看看ST官方推荐值吧。

网友B:
驱动MOS管时死区确实不够灵活。

网友C:
你设置的频率多高?

网友D:
我感觉适合低频电机驱动。

网友E:
你用的是高级定时器吧?

网友F:
死区范围小,管子可能打架。

网友G:
试过外部电路补偿吗?

楼主: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H:
你换别的F3型号可能好点。

网友I:
Cube里默认配置范围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