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99NJH6搞USB高速模式时,有时候能枚举有时候直接失败

楼主(2025-09-06):
STM32U599NJH6用OTG做设备,识别不稳定。

网友A:
高速确实不如全速好调。

网友B:
高速模式确实更挑电路。

网友C:
你是用外部PHY还是内置?

网友D:
枚举失败一般和供电也有关系。

网友E:
有时候线材也影响。

网友F:
ST的高速USB例程试过没?

网友G:
抓下枚举过程会更清楚。

网友H:
我觉得电源滤波很关键。

楼主:
是不是偶尔掉电容?

网友I:
你在全速模式下稳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