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上下文错误会对C语言程序的性能产生哪些影响?

楼主(2025-09-06):
上下文错误会对C语言程序的性能产生哪些影响?

网友A(2025-10-17):
上下文错误(如变量作用域混淆、指针非法访问)会导致 C 程序性能下降:可能引发频繁的内存访问错误,触发操作系统异常处理,增加额外开销;破坏数据缓存局部性,降低缓存命中率,导致 CPU 等待周期变长;还可能产生死循环或无效计算,浪费处理器资源,甚至引发程序崩溃,无法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