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printf函数的格式控制字符串中,常用的格式说明符有哪些?

楼主(2025-09-07):
printf函数的格式控制字符串中,常用的格式说明符有哪些?

网友A(2025-10-13):
printf 常用格式说明符:% d(十进制整数)、% x/% X(十六进制)、% o(八进制)、% u(无符号整数);% f(浮点数)、% e/% E(科学计数法);% c(字符)、% s(字符串);% p(指针地址);% ld(长整数)、% lf(双精度浮点数),可加修饰符指定宽度和精度。

网友B:
是的,%d用于打印整数,%f用于打印浮点数,%s用于打印字符串。这些是最常用的几种格式说明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