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APM32E030的EINT驱动(事件)

楼主(2025-09-06):
, pi, IO, 事件,

查阅APM32E030的手册可知:E030的EINT可实现事件和中断两种,其中事件触发时,不置位对应的挂起位,也不产生中断请求。

内核可通过WFI和WFE指令停止,其中WFE指令为使用事件唤醒
E030的EINT中断与事件线映射,共有18条。

本次代码基于开发板:APM32E030R Micro-EVB
EINT使用IO:PA1(KEY2)
现象LED:LED1

EINT的事件代码配置如下:
void bsp_eint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EINT_Config_T eintConfig;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GPIOA);

    /* GPIO初始化 */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Config);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1;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IN;
    gpioConfig.outtype = GPIO_OUT_TYPE_PP;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PU;
    GPIO_Config(GPIOA, &gpioConfig);

    /* EINT初始化 */
    EINT_ConfigStructInit(&eintConfig);
    eintConfig.line    = EINT_LINE1;
    eintConfig.mode    = EINT_MODE_EVENT;
    eintConfig.trigger = EINT_TRIGGER_FALLING;
    eintConfig.lineCmd = ENABLE;
    EINT_Config(&eintConfig);
}
因EINT的事件不产生中断请求,所以不需要使能EINT的中断,也不需要编写对应的中断服务函数。
void delay(void)
{
    volatile int n = 0xFFFFF;
    while (n--);
}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GPIOB);

    // GPIO初始化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Config);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6;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OUT;
    gpioConfig.outtype = GPIO_OUT_TYPE_PP;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NO;
    GPIO_Config(GPIOB, &gpioConfig);
}
void goio_toggle(void)
{
    if (GPIO_ReadOutputBit(GPIOB, GPIO_PIN_6) == BIT_SET) {
        GPIO_ClearBit(GPIOB, GPIO_PIN_6);
    } else {
        GPIO_SetBit(GPIOB, GPIO_PIN_6);
    }
}
// 应用初始化
void app_init(void)
{
    gpio_init();
    bsp_eint_init();
    // 睡眠等待事件唤醒
    PMU_EnterSleepMode(PMU_SLEEPENTRY_WFE);
}
// 应用任务
void app_task(void)
{
    goio_toggle();
    delay();
}

EINT初始化完成后,使用PMU_EnterSleepMode(PMU_SLEEPENTRY_WFE)使内核进入睡眠模式,并等待事件触发唤醒;
当KEY2按下后,内核唤醒,LED持续翻转。

详细代码,请查附件!

Hi 大佬 感谢分享,本篇文章暂不符合原创标准,更多详情请浏览https://bbs.21ic.com/icview-3431776-1-1.html

网友A:
外部中断,我只是使用过做为边沿触发来执行动作。
通过外部中断的方式退出sleep模式,看上去非常高效。

网友B:
使用GPIO的外部中断退出低功耗模式,从而使用整个系统实现低功耗运行

网友C:
外部中断的触发,电平,边沿有啥区别啊?

网友D(2025-10-07):
触发事件相当于一个信号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