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判断模块接收数据丢包是由硬件故障引起的?

楼主(2025-09-15):
如何判断模块接收数据丢包是由硬件故障引起的?

网友A:
判断模块接收数据丢包是否硬件故障:更换同型号模块测试,若丢包消失则原模块故障;检查接线是否松动、接触不良;用示波器测信号完整性,看是否有干扰、失真;测供电电压是否稳定,供电不足也可能致丢包。

网友B(2025-10-20):
判断模块接收丢包是否硬件故障:1. 替换同型号模块测试,若恢复则原模块硬件问题;2. 用示波器测接收引脚信号,看波形是否失真、幅度是否达标;3. 检查供电电压稳定性,纹波过大可能导致接收异常;4. 排查天线接触、阻抗匹配,信号弱易丢包;5. 固定软件环境,排除干扰后仍丢包,大概率是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