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4线双极性马达和SG90舵机的尺寸和重量是多少?

楼主(2025-09-19):
4线双极性马达和SG90舵机的尺寸和重量是多少?

给的消息不一定正确哈

网友A(2025-11-10):
4 线双极性马达有多种规格,以常见的 Nema 17 为例,框架尺寸为 42x42mm,长度有 47mm、60mm 等,重量约 0.35-0.48kg。SG90 舵机尺寸一般约为 23x12x22mm,重量约 9 克。

网友B:
SG90舵机的尺寸约为21.5mmX11.8mmX22.7mm,重量为9克,其他哈有相关信息吗

网友C:
常见 4 线双极性马达以 NEMA11 和 NEMA17 为例,前者尺寸 28×28×31.5mm、重 110g,后者 42×42×60mm、重 0.48kg。SG90 舵机尺寸约 23×12×29mm,360° 版本为 23×12.5×22mm,不同版本重量均约 9g。

网友D:
4 线双极性马达尺寸和重量因型号差异大,常见小型款直径约 20-30mm,长度 30-50mm,重 10-30g;大尺寸工业款可达直径 50mm 以上,重数百克。SG90 舵机尺寸约 22.8×12.2×28.5mm,重量约 9g,属微型舵机,适配小型机械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