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中颖SH32F205的UART通信速度是多少?

楼主(2025-09-21):
中颖SH32F205的UART通信速度是多少?

网友A(2025-11-10):
中颖 SH32F205 的 UART 通信速度支持多种波特率,最高可达 4.5Mbps(在系统时钟为 72MHz 时)。其通过可编程波特率发生器配置,可灵活设置常见速率如 9600bps、115200bps 等,满足不同通信场景需求,具体数值需结合系统时钟及配置参数,详情参考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B:
中颖 SH32F205 的 UART 通信最高速度可达 4.5Mbps。其波特率由系统时钟分频生成,当系统时钟为 72MHz 时,通过合理配置分频寄存器,最高可支持 4.5Mbps。实际应用中需根据外设兼容性调整,常见波特率(如 115200bps、1Mbps)均稳定支持,具体配置可参考芯片数据手册中的波特率计算公式。

网友C:
中颖 SH32F205 有 3 个独立 UART 接口,通信速度可灵活配置。示例中常见 9600Bps,系统主频 120MHz 时还可设为 115.2KBps。其能通过配置波特率寄存器调整分频值适配不同速度,满足家电、工控等场景中设备间不同速率的异步数据传输需求,具体以实际配置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