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读笔/故事机应用] 电脑无法识别点读笔,可能是什么硬件故障?

楼主(2025-09-06):
电脑无法识别点读笔,可能是什么硬件故障?

网友A(2025-10-17):
电脑无法识别点读笔,可能的硬件故障有:点读笔 USB 接口接触不良或损坏,如接口针脚弯曲、氧化;点读笔内部 USB 数据线脱焊、断裂;点读笔主控芯片或 USB 控制芯片故障,无法与电脑通信;电脑 USB 端口损坏,可换端口测试,排除后大概率是点读笔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