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读笔/故事机应用] 如何选择适合点读笔的DC/DC电源转换方案?

楼主(2025-09-06):
如何选择适合点读笔的DC/DC电源转换方案?

网友A(2025-10-17):
选择点读笔 DC/DC 方案需关注:效率优先(延长电池续航,选同步整流型);小体积(适配笔内紧凑空间,优先贴片封装);宽输入电压(兼容单节锂电池 3.7V±);输出稳定(3.3V/5V 精准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