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读笔/故事机应用] 如何在SH79F6488上配置定时器以精确控制LED闪烁时间?

楼主(2025-09-07):
如何在SH79F6488上配置定时器以精确控制LED闪烁时间?

网友A(2025-10-13):
在 SH79F6488 上配置定时器控制 LED 闪烁:选择合适定时器,设置预分频系数和自动重载值确定周期。使能定时器中断,中断服务程序中翻转 LED 引脚电平。初始化时配置 GPIO 为输出,启动定时器,通过调整重载值精确控制闪烁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