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读笔/故事机应用] 怎样确定SH79F6488的时钟源频率以满足精确控制LED闪烁时间的需求?

楼主(2025-09-08):
怎样确定SH79F6488的时钟源频率以满足精确控制LED闪烁时间的需求?

网友A(2025-10-17):
要确定 SH79F6488 的时钟源频率以精确控制 LED 闪烁时间,可先查看芯片手册确认可用时钟源(如内部 RC、外部晶振)。通过程序读取时钟配置寄存器,获取当前选用的时钟源及分频系数,计算实际工作频率;或用示波器测量定时器输出波形,反推时钟频率,确保与 LED 闪烁逻辑的计时基准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