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读笔/故事机应用] 中颖单片机SH79F083A的ADC有哪些特点?

楼主(2025-09-14):
中颖单片机SH79F083A的ADC有哪些特点?

网友A:
中颖 SH79F083A 的 ADC 特点:8 位分辨率,多通道可选;支持内部 2.5V 或外部 VDD 作为参考电压;转换速度可调,含自动转换模式;可触发中断,适配实时采样;结构精简,功耗低,适合电池供电场景,能满足低精度电压、温度等监测需求。

网友B(2025-10-20):
中颖 SH79F083A 的 ADC 特点:8 位分辨率,多通道输入;支持单次 / 连续转换模式,可软件触发或外部信号触发;转换速度较快,功耗低;内置参考电压,也可外接参考源;转换结果存于专用寄存器,支持中断触发,适用于电池检测、传感器信号采集等低功耗场景,配置灵活简便。